WIN7 系统 创建管理员密码问题 求助

楼主(2013-04-14):
问题如下:设置完管理员密码后  重启进系统到登陆密码后《直接提示密码错误》还得安确定后在输入密码。。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 是什么

网友:
直接把密码清除了,重新设置好了

网友:
重新创建一个用户试试

网友:
是不是大小写没设置好呢?

网友:
设置了自动登录  而后来你又改了密码  没修改自动登录保存的密码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