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6W画面闪动色彩拉丝水纹波动?

楼主(2013-04-14):
开机无信号时提示正常,进入XP桌面后图标闪动,扭曲,有很多水平纹拉丝闪耀,过一会逐步稳定,是哪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有古堡的,,有干扰,,,再就是用通用高压试试

网友A:
驱动板上的5V  3.3V 2.5V 1.8V电压的滤波电源干枯  从外表看不出来  直接换掉这些电解电容 排除故障  概率98%  呵呵

网友B:
我的显示器刚才还象楼主所说的毛病呢,拍两下好了,估计是屏线松动了,懒得拆,等彻底不行了再弄吧。

网友C:
屏线问题,直接换掉就可以了,两端用橡皮擦擦一下也可以解决临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的5V  3.3V 2.5V 1.8V电压的滤波电源干枯  从外表看不出来  直接换掉这些电解电容 排除故障  概率9 ...

谢谢!还没有检查电压。电容外观良好,外表还真看不出来,一会焊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显示器刚才还象楼主所说的毛病呢,拍两下好了,估计是屏线松动了,懒得拆,等彻底不行了再弄吧。

谢谢!我的现象是不用拍,闪动一会就好了,就是刚开机几分钟时闪动拉丝就如XP桌面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问题,直接换掉就可以了,两端用橡皮擦擦一下也可以解决临时问题。

谢谢!我把屏线拆下来两端用橡皮擦干净了,用万用表测量根根都导通,插回去还是闪。

网友D:
不知楼主搞的那个了没?不如换条屏线试试,最好把屏线借口也用酒精洗洗吧!还是不行就换电容试试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搞的那个了没?不如换条屏线试试,最好把屏线借口也用酒精洗洗吧!还是不行就换电容试试 !!!

谢谢!还没有搞好。目前手里没有那样的屏线,有时间找点酒精擦拭一下接口试试看,不行就把几个电容焊下来检测一下。

网友F:
就没人怀疑是 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没人怀疑是 屏的问题?

谢谢!应该屏没有问题,因为开机闪动后一会屏显示就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的5V  3.3V 2.5V 1.8V电压的滤波电源干枯  从外表看不出来  直接换掉这些电解电容 排除故障  概率9 ...

电容全部焊下测量了,存放电正常,电源板输出电压只有5V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还没有搞好。目前手里没有那样的屏线,有时间找点酒精擦拭一下接口试试看,不行就把几个电容焊下来 ...

额,实践出真理,希望楼主搞好以后通知大家一下,大家相互交流,避免走弯路,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
刚开机

开机5秒

10秒水纹

15秒后正常

换了2个5V输出电压的电容后,闪屏水纹依旧。(16V1000UF,25V47UF换成25V1000UF,25V100UF)其他的暂时未换。

网友G:
哈哈哈哈哈!!!加焊圆圈IC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哈哈!!!加焊圆圈IC就ok了!!!!

谢谢!我重点用放大镜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开焊的脚。

网友(点评):
直接补焊就ok了 几秒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哈哈!!!加焊圆圈IC就ok了!!!!

谢谢!用万用表逐一的检测了,各脚至屏线座都导通。开机一会就正常了,应该和开焊关系不大吧?(管脚之间太细太密了,没有专用工具手艺不佳无法手工补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哈哈!!!加焊圆圈IC就ok了!!!!

经放大镜逐一检测各管脚至屏线相通。

网友:
哎 我无语了......那我劝你就换板吧

网友H:
给那些走信号的排线做下屏蔽看看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那些走信号的排线做下屏蔽看看是不是有干扰?

谢谢!已经全部用锡纸覆盖住了。

网友I:
屏线 屏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线 屏接口

谢谢!都检查测试过了,用万用表逐一检测,都导通。

网友J:
怎么都不说是灯管老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都不说是灯管老化的问题。

谢谢!因为开机进入桌面后几秒后就不闪也不拉丝了,图像色彩都正常。短时间开关机画面都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再开机就会出现问题。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吧?难道说冷启动不稳定,热一会就稳定了吗?

网友:
更换了电源板输出极的所有电容,包括前级滤波的400V100UF的电容,开机还是老问题。再更换了输出板上的1117后,开机灯不亮屏不显示了?谢谢!

网友K:
这个屏不是有通病的吗 容易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屏不是有通病的吗 容易黑屏

谢谢!屏没有问题,因为开机10几秒后就显示正常了。应该是有元件热稳定的问题吧?1117的输出电压应该有问题。

网友L:
看现像感觉像是屏坏了呢

网友M:
地线没接好吧。不然就是VGA线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现像感觉像是屏坏了呢

谢谢!屏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地线没接好吧。不然就是VGA线质量太差了

谢谢!地线?哪个地线呢?VGA线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指导!已修理好了,更换了1117电压输出在1.25V,不开机了,电源灯也不亮,屏幕无显示。又在旧主板上找到一个1117,换上后输出电压3.31V.开机正常不闪不拉丝,使用数小时正常。
屏蔽罩

后盖

前后结合

扣榫

装底座

扣盖

安装完毕

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