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20g 西部数据的硬盘报S MART错误

楼主(2013-04-14):
今天 有个客户拿了一台清华同方的笔记本过说是装不了系统,在别的电脑店里装过,装不用。我拿起来开机看了一个,报个smart错误,开始没有管它,插上我的U盘启动盘,进到WINDOWS 7的界面就不动了。并且试了好几次也不行,最后只能和客户说是硬盘坏了,换个硬盘搞定,在网上搜了这个问题,说是硬盘的自检后报的错误,向各位请教下这个问题能不能修理好?

网友:
应该可以把。找专业的看下啊

网友:
samrt失败什么的 就等着换硬盘吧

网友:
可以修的...这个简单...清sm表,再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有坏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