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装系统问题,分享一下

楼主(2013-04-14):
遇到一个台式机,宏基的品牌机Aspire 1602M ,新机 1星期
各种版本的XP都安装不上,雨林木风,电脑公司,萝卜,GHOST版,安装版,纯净版。
进去就0x000007b错误。检查过内存,也更换过,没有故障。
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做XP就没有问题。
BIOS也修改了,是IDE模式,不是AHCI,兼容模式也修改过,各种试,发现一般版本的PE,进去找不到硬盘,但是WIN7模式的PE就正常。所以随便找了个WIN7 32位的安装了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疑惑了,为什么不能安装XP呢,宏基的台式机有限制?怎么限制的呢?

网友:
记得装过一部ACER的笔记本,也是这样子,重新分区后装XP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用遇到过你可以在其他主机上把系统狗起在移到这台主机上试试.如果还有问题照你所说的只有CPU或是主板的问题了.替换法试试都换来试试.总会解决的

网友:
把硬盘分区干掉重新分区

网友:
有的时候,硬件的版本高,而这个系统里面没有这个硬件,所以就蓝屏了!!

网友:
7B还是系统问题,建议楼主低格硬盘,再分区重装试试,不用全部低格,5%左右就行了

网友:
同志们啊,我一般格式化和低格我都试了,问题依旧,我试过拿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安装系统,但是不安装任何驱动,然后换回来,依旧蓝屏错误。

网友:
我遇到一块也是蓝屏,0000007b,重装系统不行,最后原来是不支持系统里的声卡和网卡驱动,从官网上下载安装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