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开机一闪就短路 修复一块

楼主(2013-04-14):
   华硕P5GC-MX开机一闪就短路,不接12V就可以开,也是怀疑CPU供电短路,一步一步排查,MOS管拆下来量也是好的,慢慢排查,发现BD-AK芯片旁边电容电阻短路,后来打固态电容阻值,发现12V供电接口旁边那个固态电容短路,立马换了一个上去,上电开机,可以点亮,上U,直接E0,修复OK。

网友:
楼主水平高啊,思路清晰,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的水平啊

网友:
思路清楚。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固态电容和普通的电容测量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今天正好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