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SL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3-04-14):
  一台华硕X50SL客户拿来说不开机,看了下确实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有待机,但没见充电,正打算拆机来检修,刚拆掉电池习惯性的再接可调开机试试。没想到正常开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装上电池,也能开机了,看电池电量还是百分之九十几,,电源电池同时用都正常也可以充电,心想问题应该是存在的才对,那就考机吧,开机放一边大概一天左右自己关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掉电了,,再开机又不行,接可调又是有待机不充电,又拆一下电池就行了,现在测试着还正常。
       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吧,但又会是保护隔离什么问题呢,现在拆开来检修的话应该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可以正常使用,但要是等出问题的时候再检修的话也不行,因为要拆电池断电源的,一断就会又正常了,这问题真纠结,,,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
这种不稳定性的问题是很头大的,还是求大神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