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WIN7下键盘灯不亮,怎么设置出来呢?

楼主(2013-04-14):
刚换的硬盘,苹果系统下键盘灯可以亮,装了WIN7键盘灯就不亮了,B00t Camp是从苹果系统下下载的,其他热键都正常,请教哪位大侠指点指点,感激不尽呀。

网友:
好像是在find里面  需要装完美驱动  不用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型号机器 好着哪一年的机器 要看机器打驱动的 B00t Camp 3.2 或者 4.0  版本不一样 基本上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驱动我有两个版本  你告诉我哪一年的机器 或许我可以传给你

网友B:
BOOTCAMP版本可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CAMP版本可能不对

BOOTCAMP是在苹果系统里面下载的呀。我也怀疑它,手头上3.0到5.0的都装了,还是一样。2010年的机子,难不成要机器自带的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型号机器 好着哪一年的机器 要看机器打驱动的 B00t Camp 3.2 或者 4.0  版本不一样 基本上都是驱 ...

2010年的,驱动装到5.0了,还是不行耶。

网友:
学习一下,还没接过apple的本啊。

网友:
还是驱动不对吧!

网友:
还有这一说 没碰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键盘灯不亮。而且发热量特别高!!

网友(2013-06-03):
哥我的A1369装WIN7   触摸的左右不能用  只能点确定   键盘灯也不亮    第一次接触苹果笔记本  请大家给点经验   怎么下载破解的系统   灯怎么开   WIN7下用哪个软件去打驱动

网友:
boot camp 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