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这样测量MOS管的对不对。

楼主(2013-04-14):
诊断卡显卡D2是内存的问题吗?
在内存边上mos管型号为D452是内存供电吗?
测到电压1.8V。
关机后测,红笔接D,黑笔接S,响了一下不响,万用表显示为042.对换表笔也是这样。
红笔接D,黑笔接G,显示677,对换表笔为无穷大。红笔接S,黑笔接G,显示673,对换表笔为无穷大。
有人可以帮帮我吗?新手学习,刚学不太会。

网友:
MOS管D极为集电极,G基准极,S极为发射极……P管是一个二极正负极D极到S极,D到S有阻值,其它无阻值,低电平时导通。N管是一个二极正负极S到D,S到D有阻值,其它无阻值,高电平时导通。

网友:
我桥供电的D452 MOS管也是这样,DS级,响一声后万用表显示042数值。

网友:
晚上回家再测清楚再发上来。

网友:
桥短路了 你多查查

网友:
应该拆出来测比较准,在板子上测因为供电管接着电容呢,针要点久一些才会得到稳定阻值,另外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是比较小的,如果你在线测到下管的SD值是42苟很可能测到的是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没有阻值是不是测量GS和  GD没有阻值呢

用二极管档就没数值

网友:
拆下来测,要是DS还是响应该就是被击穿了

网友:
回家到测量到D472
D,S极 长响数值13,
黑笔接G,红笔接D,数值723。黑笔接G,红笔接S,数值704
红笔接G,黑笔接D,数值1760。红笔接G,黑笔接S,数值1738
是这个MOS管有问题吗?桥供电的MOS管D472测量到的结果也一样。

网友:
还有红笔接地,黑笔接,D472MOS管的D极,长响数值13.
红笔接地,黑笔接S极,也是长响数值也是13.
这说明这个D472MOS管有问题吗?

网友:
万能表二极管档
1:红表笔接S,黑表笔接D,正常500左右。
2:红表笔接G,黑表笔接D,数值为1.
3:红表笔接S,黑表笔接D,数值0 也就是导通了。
一般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管子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用什么档有阻值呢

不能说是阻值,说能说是数值 。要阻值当然是欧姆档了、

网友:
如果你怀疑MOS管坏了! 先拆出来,在线测有可能被其他并联的原件影响! 拆出来! 如果GS GD之间有阻值,或者DS之间正反都有阻值, 或者充电不导通的,放电不截至的可能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数值是打到二极管档吗

我 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大部分都是在200-500左右,少于200的不见意用,软击穿的机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