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做BGA 不触发了

楼主(2013-04-14):
修一台G455的笔记本 AMD 独立显卡,是北桥的问题。做北桥之前我一般都放到烤箱里面考一下 成功率比较高一点,因为芯片不容易爆珠。烤好以后上BGA, 从BGA机器拿下来直接通电待机0.008 不触发了 郁闷了···撞掉件了?做短路了?没做短路啊。3VALW——5VALW都有 开关电压PWRSW# EC有32.768震荡波形。唯独bios没有波形。 难道是北桥做坏了  取下北桥结果还是一样,碰到这种事情我们的心情都是很坏的。没办法只有按照不上电的思路去修了。没想到一出手就中招了。 5VALW转+5VS 管子 用表量居然通了,对地阻值16欧姆。大家知道肯定是不对的。
     无缘无故为什么会短路了呢。难道蓄电了,把N管取下来。管子也是好的,电路也是好的。阻值恢复正常, 触发了,bios也有波形了 正常上电。OK 装北桥开机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感觉新鲜。不知道对论坛里面的大师有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有过,先放放电再量就好了

网友:
楼主找出问题来还不错。为什么都用烤箱烤 BGA在100度停一下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烤箱比BGA节约电吧,哈哈!我都是直接上是,没有烤过

网友:
楼住这问题我也遇见过   刚那来时能出发 裸机上电就不行了  我里个晕呀

网友:
好的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不烤一下 不会爆珠吗 你用的是什么BGA 用的是什么曲线 温度控制在多少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板子 怎么确定是NB 的问题? 电流跑多少? 有什么现象? 我这也有个一样的板子 不过内存 电流停在 1.3 左右   插不插内存 电流跳变都一样

网友(2013-06-07):
amd的散热不好

网友(2013-07-27):
我也有快板不出发,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板子 怎么确定是NB 的问题? 电流跑多少? 有什么现象? 我这也有个一样的板子 不过内存 电流停 ...

刷BIOS不好,基本都是北桥,我一个月要换十几个呢,有时显有时不显,跑数1.2几,基本上都北桥坏了,而且重做都不行,只能老实点换就好,70块钱一个

网友(2014-10-23):
我也遇到了  做完NB不触发了

网友:
直接将第一段曲线的时间设20分钟即可预热哦!

网友(2016-08-25):
要先烤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