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机siui-cts-260b 屏闪

楼主(2013-04-14):
B超机siui-cts-260b 屏闪。开机后,能看请字符,行场同步。但屏闪动(上下)。闪的幅度约0.5CM。看字很费劲。厂家也无正确答因。请各搞CRT的老师指导!!先谢过了!!!

网友:
那叫场抖,可能是场同步的问题,用示波器看波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