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55换完主板小键盘用不了了,哪位大哥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
G555换完主板小键盘用不了了,哪位大哥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2013-04-14):
G555换完主板小键盘用不了了,哪位大哥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主板

网友:
除非主板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键盘没有插好或者数字键没有开启。

网友:
可能 是主板不良品

网友:
上次我们一个主板也是电键盘不能用,取掉排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