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主板拆除什么元件后是不能够通电的?

楼主(2013-04-14):
有时候维修要拆掉一些元件来判断问题
比如说MOS管 电感和各个芯片
但有时候拆了不装通电的话会短路烧坏更多的元件。。。
想知道那些元件拆了是不能通电的。。。
我只知道3 5V待机芯片拆了不能通电的。。

网友:
电源接口的第一个保险!

网友:
只要供电芯片拆了都不要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