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没反应,灯不亮

楼主(2013-04-14):
我今天 收到一台acer  s200hl   是LED屏!故障开机没反应,这个升压板我没有修过!不知道怎么修!请问如何开始下手啊,谢谢大家!他们打架弄的,刚买不到十天!屏没看出来坏的!

网友:
是指示灯不亮还是背光灯不亮呢?指示灯不亮就检测主板上5V和3.3V电压是否正常;是背光不亮就测LED背光排线插头上的测试点看是否有电压、或者外接LED灯条看看。

网友:
是按键板指示灯不亮,在哪里5V或3.3V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按键没反应指示灯的话 可以检查 电源板变压器次级部分输出的 3。3V和5V输出正常不 背光不亮的话可以检查 ...

就一个板子,没有别的驱动板呀!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背光板的工作电压都是有高压板开启提供的 可以检查高压电源一体板 高压输出接口处的电压

高压板开启在哪里,我上传图片了,要不你帮我画图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在高压板高压输出引脚那个接口呀

测试出来了,有12V,有5V 电压!但是我用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压!用按键板开关开启不起来!一点反应没有!但是背光灯不知道怎么测试,我这里没有工具

网友:
还是先修开机了在看一下高压部分吧!1开机与高压是分开的!!摔的!看一下那线了

网友:
这台机子使用外接电源,先查外接电源正不正常啊,然后再查电加到一体板了没,一步一步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高压板背光开启电压引脚处就行了 你测到的高压板背光开启处电压是12V和5V吗

是的,两个12V 四个5V

网友:
不对啊,刚才测试了,两个12V,四个3.3V!请问怎么开启短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短接了吗可以点亮背光板 不

我短接了,还是没开启,不知道在哪里短接,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开机没反应??你是机器问题 还是 屏问题哟??

网友B:
很简单的,直接刷bios 刷了就好了,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直接刷bios 刷了就好了,通病~~~~~~~~~~~~~~

这是LED升压板,不是驱动板啊

网友:
先查驱动上5V3.3V1.8V是否正常。开机键是否有3.3-5V的电压。查按键板是否断线。我今天修一台不开机就是按键板断线。

网友:
这是打架弄的,应该是硬伤,先检查电源适配器有电压出来没,其次就是检查板子上有无裂痕

网友:
按键板没有断线!这个一切很正常,就是开启不了背光

网友:
我用可调电源

网友:
你还是先找一下维修资料看看吧,这样把大家都整沟里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