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求助了这个仁宝的给我真搞迷糊了 高手里面请

楼主(2013-04-14):
机器宏基 4830
  版号:  LA-7231p 仁宝的
    故障为 待机偏高0.04 正常应该为0.01
   仁宝一般都设有预供电检测电路 来检测B+是否存在短路 然后在通过保护隔离给主板供电。
   待机偏高 首先检测下公共点B+电压  为4.5V 看样子是B+电压呗拉低 后面存在短路 先上图 实测PQ6和PQ7的S级物电压  说明保护隔离这一路没有导通 那么应该是预供电电路检测到B+电压呗拉低 所以保护隔离没有导通而保护
     接下来就开始查B+纠结在给谁供电  一路去追查B+   B+给各个IC和高端MOS管供电  还好仁宝的电路设计有节点和一些PL小电感 修起来更方便一些  我就逐个的排查 当取下 8205  PL3的时候 B+电压恢复正常 不在呗拉低  那么问题应该出现在8205这一路上图      我就测试  +3VALWP  +5VALWP 的高端管  没有发现短路阻值低的情况   那也没管那些  为了防止软击穿  全让我给换了   连上PL3  接上电源  FACK  。。。 还是老样子    我就在缩小下范围  把PL3链接上    把+3VALWP +5VALWP的节点断开   PJ1 PJ3  断开之后上电源  看看待机000  这下应该B+还是没被拉低 测了一下  3.3  5V  电感都出来了  电压正常 B+也没被拉低了 按照这种思路下去 问题出在3  5的后边   究竟是3   还是 5   我连上其中一个 待机004  我又断开在连上另外一个  FACK   他娘的  还是004  两个完全断开就000   这是那门子的事  不管了我用最笨的方法去弄  把所有和3.3  5节点之后所连接的东东依次断开  可是最后一无所获  测阻值都是正常的    我就无语+郁闷了  头次修保护隔离修的这么难受    我现在怀疑的是8205 承受不了负载   在这里  我换过EC 换过8205   8205的高端管     我能想到的都做了     恳求各位高手  指点    扣头!!!

补充内容 (2013-4-15 10:55):
此问题已经解决    还是和大家分享下结果吧  结果在8楼大概

网友:
8205供电不足,也就是b+公共点电压没出来,点火回路是检查b+电压,重点检查开启公共点的条件

网友:
  非常感谢  我这几天感冒了  给我都整模糊了  对啊  这只是预供电电路过来的B+  电流非常小的  肯定供电不足啊   看来待机高也是因为负载大 而电流增大引起的待机高  还是先把 主要的保护隔离弄通了    非常感谢   兄台   我QQ838804328  麻烦加下 互相交流

网友:
还有些疑惑 我想了想   这个保护隔离的前提条件是  预供电必须要正常才能保隔才能导通   现在预供电的B+连上3  5就拉低    那预供电呗拉低 以后开启保护隔离的条件肯定不会被满足   那么保护隔离怎么才能那个导通呢?  无语  第一张图就是保护隔离  那两个G级都是由 充电芯片控制的   肯定是充电芯片检测 6脚ACDET的电压 然后输出两个场馆N沟道PQ6  PQ7的G级电压的   现在他检测到PRE_CHG呗拉低  肯定不会输出PQ6 PQ7的导通条件    至此很是困惑~~

网友:
    路过的高手帮忙发表宝贵意见额   现在很着急这个活  版主求救啊

网友:
查后极,可能有漏电的可能

网友:
查所有供电有没短路,包括后级电压

网友:
我不是个较真的  人   当然我们维修看的是结果 别管过程是怎么样  飞线也好 换件也好最终都是希望机子可以点亮   这个本子真的让我大费周折   苦思冥想都没好使就在我写上个帖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猫腻     保护隔离的PQ7 PQ6的导通条件是 BQ24725的第4脚ACDRV  必须输出 24V左右的高电平才能导通这两个管子   ACDRV出高电平的前提是 第6脚ACDET  来检测 VIN  还有PRE_CHG经过电组分压 做检测  这个电压那计算器算去吧       VIN电压肯定是正常的  PRE_CHG作为预供电的检测电压   他被拉低   就会使PD7导通拉低6脚ACDET的电压  ACDET呗拉低 所以驱动脚没输出驱动电压    既然我检测不到到底哪里拉低了检测的B+(这里发帖已经说了能排除的都想到了 最终不到哪里拉低检测B+)  我就把PD7拿掉 不让他检测PRE_CHG  只检测VIN电压  条件不就有了么  于是拿掉  插适配器 开关  电流有了  开机亮了  呵呵   不管怎么样 还是好了  缺点是 有可能保护隔离以后不会保护了  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主厉害,虽然不完美但是能用了是根本啊。

网友(2016-10-21):
遇到一个完全一样的问题 也是折腾了好久  用你的办法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