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修复外星人DELL M15X (DELH-41-AB3900-A00G)

楼主(2013-04-14):
原创,分享维修经验。
主板型号:PCB P/N: DELH-41-AB3900-A00G
          PWA P/N: DELH-40GAB3900-A
故    障:不通电。二修,电源插座坏。
检    查:电源插座虚焊,内存连接器被焊过,几处断开点断开过。
维修处理:
          待机电流为0A。电源插座问题?于是用鳄鱼夹上电,待机电流还是0。经测量,保护隔离电路的两个P沟道场管4835DPQ4PQ8无输出,如图1。此时G级为18.6V高电平。与外接电压相同。
在迅维搜得宝贵经验:修好一个外星人(DELL高端游戏机 M15X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4983。而且找到一个图纸,虽然图纸型号不清楚,但内容却是正确的。(如果找不到就在这里下载吧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正常工作了,待机电流一下冲到300mA,明显有短路。通过那位朋友的经验,待机时没有5V电压,那么短路应该在3.3V回路。找到待机3.3V电感PL604,测得对地电阻6,明显有问题。如图4
    这个主板设了很多断路点JPxx,方便了维修。找到待机3.3V输出的断路点PJP608PJP609,如图5
断开它们,待机电流降为2mA。经分离的输出信号+V3.3A_17020对地电阻为6欧。

网友:
       查看图纸,+V3.3A_17020信号直接或转变为多种信号给多个电路供电。很多电路中+V3.3A_17020与地之间都有场管和电阻,没发现直接接地的元件。只隔着一个断路点JP4的+3.3V_KBVCC回路中对U1直接供电,没有任何间隔。试着断开JP4,分离+3.3V_KBVCC,如图6
        分离+3.3V_KBVCC后,果然+V3.3A_17020正常了,而+3.3V_KBVCC对地电阻仍为6,实物如图7
       图纸中搜索+3.3V_KBVCC,它直接供电的有:U1,ITE8512E;U603,SST25LF020A-33-4C-SAE等,另外有很多电容。
测量ITE8512E各脚对地电阻,除那些供电脚为6欧外,其他都比较大,貌似正常。有些主板电容会出问题,但这样多电容一个个检查实在麻烦。于是决定用烧机法。

网友:
    烧机法开始,先用小电流400mA,电压1V多,发现不了发热元件。当电压3.3V时,电流达到940mA断续加电,还是没发现发热元件,也没有那个元件冒烟。开始加着电摸元件,马上发现EC芯片ITE IT8512E KXA发热严重,几秒钟就烫手。拆下IT8512E后,+3.3V_KBVCC对地电阻为几百K再烧机,电压3.3V时,电流为0了。
故障芯片找到了,找更换件,结果ITE的芯片只找到了一片IE8502E JXA,能不能代换好凭运气了。焊上IE8502E JXA,如图8
代换后测+3.3V_KBVCC对地电阻3-400K再烧机,电压3.3V时,电流为26mAOK
    将断路的地方全部连通,上电,待机电流8mA,正常了。
    按下开机按钮,电流跳变14mA32mA再也不变了,几秒后变为6mA。还有问题?
    想想这个主板特殊,多加些配件吧。把外置显卡插上,按开关,电流往上直跳,直到1.7A才不大变了。哈哈成功了!接上外接显示器,开机,电流狂跳,显示器就是不亮。唉,还是有问题。
有些主板默认外接显示器不亮,莫非这个也是?接上本机的显示屏,开机。电流变化后,外星人的头像出现了。如图9
    此机维修成功。这个机器比较特殊,感谢那些分享经验和资料的朋友。

网友:
  这个机器的几个特殊之处:
  不插键盘不供电;
  待机时只有3.3V有电压,5V电压为0;
  不插显卡不能开机;
  直接接外接显示器不亮。

网友:
几经波折啊

网友:
真的是外星人,不是一般的妖啊!

网友:
谢谢版主审核。
想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审核?  审核需要申请,还是等着就行?  审核需要多长时间?
谢谢知道的朋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