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4-14):
玩的人少没事。
游戏

网友:
缓存调整不合理内存太低 服务器内存低都可能负载高所以人多就卡

网友:
你要说说你那个网吧的情况才能分析,比如带宽大小,类型,无盘服务器的配置等!你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人多带宽不足,特别是有人在看电影,带宽没有分配好,一般要分配好最小的带宽,保证玩游戏有足够的带宽,至少保证第台有30K;另一种可能就是无盘服务器超过负载,只种只能多加一台进行分流!

网友:
服务器配置太低了

网友:
网吧是不是有限速哦,重新做一下限速吧

网友:
在服务器,性能里把网络跟硬盘设置监控下,设个时间段,看下压力值大不,

网友:
一般是服务器配置问题

网友:
估计是服务器配置不够引起的吧

网友:
如果人多就卡,人少不卡,应该是服务器配置的问题

网友:
无盘人多卡主要是在IO性能的下降造成的, 换硬盘吧,

网友(2013-05-17):
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你如果玩的是是网游,多数是因为网吧的网速跟不上导致,再者就是网吧机器配置性能不足导致,从你的描述看,前者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