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个故障一直没解决

楼主(2013-04-14):
看电影不定时花屏 ,就只单单电影画面花屏 ,有时候几天才出 不稳定

网友:
adode flash player  问题 你可以尝试把adode flash player硬件加速关闭看看是否还出现你所述问题

网友:
尝试更新一下显卡驱动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会不会只是FLASH那里花屏(最开始的时候)
点右键里面有个设置选项。启用硬件加速。把前面的勾去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