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局域网下怎么装多个无线路由都要用无线

楼主(2013-04-14):
一个局域网下怎么装多个无线路由都要用无线

网友:
将副路由当交换机或无线AP用。接在LAN口上即可以。

网友:
其他的无线做AP用,在设置里面可调的

网友:
请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其它的无线路由设为AP模式,关掉DHCP,DHCP由核心路由提供!如果有条件可以上无线管理器进行统一管理!

网友:
只有一个路由器设置为路由方式,接主网使用的wan口,其他的路由器设为Ap模式,网线接lan口

网友:
其他路由改一下LAN口IP 网线插WAN口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