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来。帮忙看看这个是南北桥原因,还是电源原因,或其他…

楼主(2013-04-14):
主板是七彩虹785t twin v15,显卡是9600GT的,CPU是4000+,DDR3 2G*2

这主板是修电脑的小店给我的二手,两年前给的280元。就是这个机器碰掉天气不好时,就有时点不亮,有时点亮。具体情况是,下雨天,或者机器十几天不开了,冷机就开机点不亮,但是CUP风扇还是转的,还有显卡风扇也转(显卡风扇电源是接在显卡上的),但是显示器就是点不起来。多开机几次,有时会点亮到XP里面。但是,我拔拔显卡,拔拔内存(每次我都两样都一拔),再擦擦借口,金手指,就常常可以点亮了。

但是到了4,5月份天气热了,我打打魔兽世界,大概发热大了点,半小时不到就蓝屏死机,而且死机以后拔电源,再开机,一般就点不亮了,也是上面的情况,CUP风扇还是转的,还有显卡风扇也转(显卡风扇电源是接在显卡上的),但是显示器就是点不起来。拔显卡内存有时还可以再点亮,不过常常就没用了。但是,我上网页,看电影,好几个小时都不会死机。

今天29度,下午打20分钟魔兽世界就死机了,我摸摸北桥,好像不是很热,只能说有点温手,南桥完全没什么温度。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电源也是很早以前买的。刚刚用360测试了一下,机器总耗电230瓦。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鲁大师测测具体点。。看你说的。。没法子判断。。我以前遇到是CPU  性能问题。。我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首先查内存,内存可能性大些。

网友:
内存我是刚刚买没多久的,这块主板可以上DDR2,DDR3两种内存,以前ddr2一根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我换了根DDR3,后来我再买了根,组成双通道,现在还是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内存没有毛病。我内存都是亚马逊上买的。

网友:
CUP风扇?神人啊

网友(2016-01-18):
难道不能称呼为CPU风扇?

网友:
我有一个同样的主板,毛病类似,放那半年没管,最近突然点亮了,关机再开然后再也没有点亮过。现在一直闲置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