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9A330BW通病 液晶显示器 三星LED19寸 插信号线无图像

楼主(2013-04-14):
(图片)

网友:
L19A330BW 液晶显示器 三星LED19寸 插信号线无图像

L19A330BW 液晶显示器 三星LED19寸 插信号线无图像刷BIOS后
OK我也是网上下的

网友:
三星显示器插线不显示有LOGO

L19A330BW 液晶显示器 三星LED19寸自己顶下

网友:
这应该叫重烧屏吧

网友:
三星的好像有几款是这样,信号输入都无效,能正常关机,就是里面有个小程序,要弄一下,谢谢啦,又多一份资料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 ,现在不用拆机都可以刷了,程序官网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