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09用一会儿花屏

楼主(2013-04-14):
有一台HKC s2209用一会就花屏了,有时候花屏有竖线有时候没有,求大神帮忙~~~~~~~~~~~~~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这样一例,没有修好~希望你能解决!

网友:
楼主,应该先检查下屏线是否接触好,再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A:
先套下屏。。。看屏好坏     有时屏线坏也会这样

网友:
看你的相屏坏了  这个不想象在这上面不好说

网友:
烫不烫啊,我的也一样,电容小小的鼓包,换就好

网友B:
加焊主控试试

网友:
换一下屏线,都不行你测一下是屏花还是板的问题。屏上有个信号楚理芯片容易虑焊,和坏掉。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套下屏。。。看屏好坏     有时屏线坏也会这样

屛线是好的

网友:
先确定屏的好坏,再逐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主控试试

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先用排除法,确定故障是不是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