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内存问题!!!

楼主(2013-04-14):
R400内存,开始客户加内存,报1830错误。 接上二根内存后OK了。
但是现在插二根内存进不了系统。。
接一根无论什么牌子只要接下面那个接口都能进系统。接上面的接口报1830
换过内存 1066 1333的都换过了,他这个内存是三代的频率不知道。
有没有人遇到过哦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测量下上面的接口,下面能用,上面的不能用只能是上面的接口或者线路出了问题啊

网友:
我看了好多少人都有这种问题,最后找了二根一个牌子的内存加上去。一个1G 1个2G
也不行。。客户说主板问题不搞了。

网友(2013-05-14):
THINK的大部分机器都这样子,,如果插一根内存的话,只能插在下面,也就是靠近主板的插槽,,否则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