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CPU温度过高自动断电

楼主(2013-04-14):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E40 CPU温度过高自动断电,散热器风口堵了没风,做完清洁,给风扇上油后还是不行,
后来加铜垫,温度依然高,装WIN7都中途断电,后来装WINXP,基本可以用,但是用手摸CPU还是很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风扇的风还是很大,是不是散热器坏了,主板有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3-5-30 12:37):
这机子温度太高,这是坑爹鸡,以后遇到要小心处理,一不小心就不亮了或断电什么的

补充内容 (2013-5-30 12:54):
后来风扇搞常转,散热器接触面用细砂纸打磨cpu和显卡下加铜垫片用纳米导热膏还可以勉强用,下面加散热底座出风口吹出来的风还是很热,起码看电影不断电了,压力测试还可以CPU80多度不掉电

网友:
风扇的风还是很大,是不是散热器坏了,CPU换过了,主板有问题吗,

网友:
CPU的温度在XP下是60到70度,用鲁大师测一旦到86度就掉点,求高人指点

网友:
换个风扇不行,换散热器吧

网友:
最好换个CPU试试  不行 导热管

网友:
是不是散热管漏了

网友:
出风口的风热吗?照你这个CPU温度的话出风口的风应该非常热的,否则散热器坏

网友:
和我以前遇见的一样,直接加个12v的风扇对吹,还是温度高,后来去保修了,应该板子有毛病吧

网友:
热管坏了 换了10几个人了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片是通病

网友:
风扇有风的话,温度还那么高估计就是散热器有问题了,直接换。

网友:
看看铜片有没有压紧CPU 或显卡,   有时候显卡没压紧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了好了吗 我也有台一样的 故障类似把 不过是进水机器

网友:
试试散热片吹风口那热不热 不热散热片坏了

网友(2013-05-21):
我这个机器应该是主板问题了   散热组件换了 CPU 换了 还是这样

网友:
E40散热管容易坏

网友:
联想E40好像有个通病,现在无论cpu,显卡温度多高,风扇转速总低于800转,不过刷bios时风扇狂转,估计是bios问题,机器不主动散热!不过也可能是散热模组老化了

网友:
铜管坏了。。换吧。。。。

网友:
联想e40散热铜管坏了 也可以说是个通病

我也遇见过

网友:
什么铜管都不如来个散热底座实在,从此再也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