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PL-S3G比较另类的内存电压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3-04-14):
技嘉GA-945PL-S3G的板子,来的时候是没有复位。二话不说先查电压,首先就查到内存电压不对,只有0.8V,另外还有几个电压也是靠内存电压转过来的,自然也不正常了。内存供电部分目测有电容鼓包,换之,不行,换wpm芯片,还是不行。(各位看官别骂,习惯这样了,电压不正常,就先换wpm芯片,不行再找别的原因)看来偷懒不行,那就乖乖细查吧。MOS管正常,wpm供电正常,BOOT电压正常,EN正常,FB电压不正常,有0.6V,(这个FB电压是由内存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一个3K,一个1.5K,内存电压正常输出1.8V时,FB电压才是0.6V,公式就不写了,大家都知道的)看图纸,FB电压经过三个电阻还到IO芯片的,具体什么作用没去研究,估计是IO调整内存电压的。怀疑IO有问题,不想换IO,技嘉的手头上没有,就先把这三个电阻拆掉,试机,ok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是不是那三个电阻变值了啊?你那是有数字标注的电阻,可以代换试下啊?

网友B:
哥修到一例技嘉内存电压1.2V ,这三个电阻搞了,IO换了,bios刷了都是1.2V电压。ISL6545这边完全正常,没辙丢了

网友:
这是一个PWM电路,内存供电维修很好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三个电阻变值了啊?你那是有数字标注的电阻,可以代换试下啊?

我是这样想的,修个主板,才30块钱,以简单实用为主,找这三个电阻要好一会,万一是IO有问题,那又浪费时间了,讲时间讲效率都不怎么值得修那么细了,是吧,呵呵

网友:
很不错,反馈电路出问题大多数都是电阻问题吧

网友C:
拆了没有反馈电路电压还正常了。有点不懂。

网友D:
、?DDR为啥是18V是主供电转换来的吗?

网友E:
还可以这样修!难道这电阻没作用的?

网友F:
感觉是内存电压检测电路,在bios里看到的内存电压值,估计就是从这个电路得到的。干掉电阻后,你进bios,看看还有内存电压没有?

网友:
这种一般手摸到了这里主板就会有反应的

网友:
估计io有问题拆了电阻fb就不受io控制了就好了,不错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拆了没有反馈电路电压还正常了。有点不懂。

拆的不是反馈电路,反馈是有R1711和R1714组成的,请看最后一张图片,然后这个反馈电压通过三个电阻到IO芯片,我估计是IO芯片可以通过这三个电阻来改变反馈电压(FB电压),从而改变内存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内存电压检测电路,在bios里看到的内存电压值,估计就是从这个电路得到的。干掉电阻后,你进bios,看 ...

BIOS里肯定是还有内存电压选项的,只是拆了电阻以后就不能改变内存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这样修!难道这电阻没作用的?

电阻有作用的,只是工作不正常了,反而是累赘了,请看我13楼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R为啥是18V是主供电转换来的吗?

这个板子是DDR2的内存,供电电压当然是1.8V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修到一例技嘉内存电压1.2V ,这三个电阻搞了,IO换了,bios刷了都是1.2V电压。ISL6545这边完全正常,没辙 ...

其实这个电路里,内存电压输出不正常,主要还是看这个FB电压,isl6545的工作:输出电压=0.6V*(r1711+r1714)/r1714

网友H:
直接干掉不用再换上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干掉不用再换上也行?!

当然可以,ISL6545的周边已经工作正常了。这三个电阻不过是扩展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FB电压在内存供电中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起到内存电压输出反馈到IO来控制作用呢

FB电压就是反馈电压,PWM根据这个电压来控制MOS管来输出设定的电压,当然了,IO通过改变这个FB电压就可以间接地改变输出电压,就是内存电压。这个工作原理其实好比是LM358,LM324的原理,只是取的反馈电压不一样而已,一个是通过电阻分压过的,一个是直接去输出电压来做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I:
IO是不是根据这个FB反馈电压接分压电阻来控制改变内存电压的大小

改变FB电压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就这么简单,

网友:
是的,既然已经拆掉ISL6545到IO的电阻了,isl6545就靠它自己的外围电路工作了,IO不能再对它的工作进行改变了

网友:
很棒的實例,學習囉~~

网友:
楼主修内存供电还可以这样修

网友:
其实改变反馈电阻的大小也可以

网友J:
经典啊,今天碰到一个GA-MA770-UD3主板,各电压都没有。内存供电蕊片6545开启电压偏低,修好后。电压出来了,但内存电压才1.5,明天我也看看有没有连IO,学学你

网友:
学习了,很赞,顶一下

网友:
真是罕见~~~~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丶一直没搞懂原因

网友(2014-10-06):
我这里有块CPU没有电压的,其它电压都正常的,该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经典啊,今天碰到一个GA-MA770-UD3主板,各电压都没有。内存供电蕊片6545开启电压偏低,修好后。电压出来了 ...

一般AMD NV上电 时序的主板内存电路部分都是有连IO控制的多。

网友(2015-08-08):
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维修 也是技术超神了

网友:
那三个电阻变值了啊?

网友:
把电阻拆掉了,io检查不到信号不会被保护?

网友:
不给IO送去了? 后面不会有问题?

网友:
wpm芯片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三个电阻变值了啊?你那是有数字标注的电阻,可以代换试下啊?

变值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的不是反馈电路,反馈是有R1711和R1714组成的,请看最后一张图片,然后这个反馈电压通过三个电阻到IO芯 ...

这三个电阻同时也有起到检测U86内存供电管理IC 本身6脚FB反馈工作电压大小作用,当6脚工作电压大于0.6V左右时候,IO芯片就会根据本身内部FB电压检测机制关闭内存供电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里肯定是还有内存电压选项的,只是拆了电阻以后就不能改变内存电压了

是的,拆掉电阻后相当于断开了IO芯片本身56,57,58脚与内存供电IC本身6脚的连接,一般主板的内存供电都是通过供电IC FB引脚相连串联分压电阻阻值变化来进行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