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F-19PWA

楼主(2013-04-14):
今天接到一台HF-19PWA的神舟显示器,通电信号灯不亮黑屏~~我换了个通用驱动板OK,然后就去忙其他的了等客户来取机子的时候才发现有很强的干扰~之后我换了驱动板和屏线都没用求大神赐教。

网友:
你应该换个原装的电源适配器。估计就好了。

网友:
对,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的

网友:
谢谢~我马上找适配器和电源板换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