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开机上内存掉电

楼主(2013-04-14):
街道一台联想B460的机器  独显的     本来故障是大电流短路      短路修好过后      本以为可以了     结果上内存就掉电   电流到1.4A就掉电      应该内存没有跑完        不上内存不掉电    电流在1.2A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BIOS刷过      桥加加焊过    有没有知道的    帮帮忙

网友:
你大电流的时候,是哪部分PWM电路短路,还是公共电短路,我修过好几次,大电流的,修好后也这样,一般好像电源IC带负载能力差引起的,你这个应该还没有开始跑码吧

网友A:
我严重怀疑你烧鸡的时候把电流表调到限流了。

网友:
我飞线了的  跑马了    8A代码      跑的太快了  没有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严重怀疑你烧鸡的时候把电流表调到限流了。

呵呵  没有  这种错误不会犯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B:
B460 可以支持诊断卡吗?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4
飞钱啊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60 可以支持诊断卡吗?

不知道怎么飞啊   教下呗

网友:
“8A”和内存有关,看下供电部分,

网友:
查供电 不行就迷信把就加焊下内存槽

网友:
显卡电压有问题吧,应该不是上内存掉,而是已经过了内存不过显卡掉电

网友:
shuo少一个复位好麻烦啊

网友(2013-05-22):
我的是装上内存电流1.2  。重新写过BIOS. 做过显卡。无效。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