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维修G31 G41 DDR2内存的板子心得

楼主(2013-04-14):
修了30来片G31 41的板子,有铭宣的,致铭的,超磐手的,还有映泰的,IT8712F-S  KXS这个I/O坏得超多的,故障有自动上电的,有上电跑00的,有不过内存的,上电有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我碰到过的跑00,但有复位的多半是北桥的问题。I/O坏的,碰到最多的是不触发和没有复位。

网友:
我碰到过的,不走CPU的也跑OO啊

网友:
不跑内存的也和IO有关系?

网友:
我正好修一片凌志G41的,换了8712能开机开关,各电压基本正常,CPU供电也有。总线电压也有,但就是不跑马,时钟是ics9lprs926eglf晶振有14。318,但其它好像PCI-B16没时钟,请问你修这板子时触发后,PIC或PCI-E有时钟信号没有,因为我的诊断卡有些主板没有时钟信号好像也能跑马的

网友:
有的,示波器测过33M

网友:
8712F-s的IO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没有思路直接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