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ITE8712A 没供电也可以正常触发?

楼主(2013-04-14):
   今天下午我们主板课实践,拿到一块板子,表示坑爹啊,电容大部分都鼓包了,把电容全部换了过后,然后按照流程,测量各个对地阻值,还好,没地方短路。然后上电,能正常触发,但是发现一个问题,IO ITE8712A 67脚供电脚测量没有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有5V啊,奇怪的是IO没有没有5V供电也可以正常触发。求解求解

网友:
67脚的VCC不一定是控制触发模块的,IO有多组VCC,分别控制不同的模块.

网友:
这 是 个值得学习的问题,楼上的说的好像很合理。

网友:
不是啊 5VSB就是IO的开启电压啊,IO供电只有一个的啊!一直纳闷,纠结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5V电压是IO是对南桥请求信号电压 可以检查5V电压经过的触发元器件到南桥的短路情况或者南桥的工作条件

  IO不是直接插上ATX电源,5VSB直接给IO供电的么?好像不干南桥的事吧

网友B:
开机触发,vcc5v 一定要的,这边的vcch是 5v的帮助供电,这边可以没有开机时,开机了这个电压应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触发,vcc5v 一定要的,这边的vcch是 5v的帮助供电,这边可以没有开机时,开机了这个电压应该出来的

那这个IO供电是99脚啦?

网友:
待机供电是必须要有的,  你那个可能是开机之后给IO供电的

网友:
触发用的待机电,搞清楚待机电和工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