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e176fpb不开机

楼主(2013-04-14):
雷击的e176fpb拆开发现无输出换1200AP100代换原板上的1200AP40输出有了但输出偏高于是又换了光耦,输出为高压19V和到驱动板上的5V 及3.3,以为修好了就连上驱动板试机,按开关无反应,量开关上电压为2.74,按开关电压也能被拉低,以为驱动板坏买了块二手驱动板装上还是按开关无反应,以为买的驱动板是坏的再买了块还是无反应,没辙了,难道电源高压一体板还有问题?输出19V 5V 3V都正常啊!另外开关板拆了直接短路开关针也试过,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3-4-15 08:06):
1200AP100代换1200AP40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带负载能力差  带上所有负载再测下各路电压看看。

网友:
就是负载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