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华硕M2N68-AM

楼主(2013-04-14):
我们这小地方其实不修板子的,有问题就是换,我只是平时自己捣鼓捣鼓而已,大家不要见怪啊。

昨天客户搬来一台主机说开不了机,华硕M2N68-AM的主板,上机一试,确实有问题,4秒钟自动断电,搬着机器清了清灰,CMOS放电,擦内存,还是这样,最后换板打发客户。客户走后就开始研究这板子。
一开始以为是开关排针这块有问题,开机后持续拉低PWRBTN#,让南桥误以为短接开关针强制关机,但是上电测试开关针电压正常,就排除这个假设了。然后就来论坛搜索,华硕4秒掉电,看到有大神回复说华硕板子有问题是会自动掉电的,应该按不跑码修,这下思路明确了,然后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其实这里走弯路了,以前只捣鼓过intel的板子,cpu供电1v多也正常,这个CPU供电有1.07v,所以没有在意),然后下班就放在这里了。
今天上午忙了一上午,下午才摸到板子,刚准备开始想怎么修,一个客户搬来机器清灰,刚好板子和这个差不多,M2N68-AM SE,我就趁客户不在的时候量了一下各个供电,发现cpu电压是1.37v,怎么差这么多?等客户走后我就找来cpu供电芯片RT8855的pdf来看,测量了一下基本的工作引脚电压都正常,这下就纳闷了,难道是反馈有问题?这可不好搞啊,然后又在度娘上搜vcore偏低,发现有大神说影响amdcpu vcore的原因有很多,amd上电时是先有1.1v的电压,等诊断卡过了50,cpu电压就会达到BIOS设定值,如果不超频的话就是1.3v。 我就找了一个am2好板试了一下,果然是这样,过了C1  CPU电压马上跳到1.3v。
此版的1.07v和1.1v差不多,看来是和bios的通信有问题,然后找来CPU假负载,测量总线的对地阻值,发现U1对地阻值无穷大, 这下问题找到了,虚焊,我使劲按了按桥,阻值没变化,再按了几下还是没有变化,悲催啊,刚风枪加焊坏了一个北桥,现在又来一个虚焊,晕了……
不过会不会是假负载有问题?U1的针颜色不对,我又找了一根非常细的线插在u1的孔里,测量这根导线有阻值了!开机一下,竟然不掉电了,断电上cpu,上诊断卡,顺利跑到FF,刚好下班,至此这个板算是修复了一半吧,因为没搞明白到底是桥虚焊还是CPU座虚焊,问下各位大神,如果桥虚焊,该怎么用风枪加焊?已经吹坏两块板了,都是锡球跑出来了……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3-4-15 13:22):
今天早上去又挂掉了,还是u1不通,风枪吹桥背面,一直吹到散热片烫手,后面电容的锡都化了,冷却后还是u1不通……郁闷啊,没有BGA,哪位大神教能教我怎么风枪加焊桥?

网友:
呵呵  挺细心啊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垃圾主板,北桥容易坏,北桥容易虚焊,CPU座也非常容易虚焊,822排阻坏得非常多,BIOS还容易坏,坏的时候很多都是掉电,超级垃圾主板,垃圾垃圾。

网友:
我有一块M4A88的,就是这样,

网友:
我碰到一块华硕M2N68,跑码54 00,开机黑屏,是桥虚焊,加焊桥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