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平台0.3~0.53A掉电维修经验小结

楼主(2013-04-14):
HM55平台0.3~0.53A掉电维修经验小结
2013.04.12
    由论坛的维修贴来看,“HM55平台主板0.30.53A掉电”的故障很多朋友都修到过了。引起这种现象的故障原因多种多样,比如缺电压、时钟异常、CPU供电电压异常、PCH芯片不良、空焊等等。
正是因为一种现象对应的故障原因太多,造成了维修中对故障点判断的困难。如何缩小故障范围,最终确定故障点呢?有没有一种大致的维修思路和方法呢?
这就是今天发这个帖子打算尝试的。希望找到一种通用的、适用于全部或者绝大部分HM5X平台主板的维修方法。
因为个人的局限,可能有很多错误认识或误将个例当做了通病的问题,请大家指出,一起讨论,将这个经验小结共同完善补充,让其更接近维修实际。
这里,以LL7主板为例,首先列举相关维修记录。之后再对其进行归纳总结,试着得到一个适用于所有或者绝大部分HM5X平台主板的维修方法。
第一部分:故障点分析

LL7主板0.30.4A掉电---故障点整理
前提:空板触发电流正常LL70.06A左右);加上CPU后触发0.30.4A掉电。

LL7为广达生产的主板(联想Ideapad Z360/G360) ,HM55芯片组,双显卡。

未完,接下页

网友:
LL7为广达生产的主板(联想Ideapad Z360/G360 HM55芯片组,双显卡。
归纳一下“触发后0.30.53A掉电”引起的故障点,大概有15种之多,归纳成表格如下:

分析:
1.  缺电压+VGACORE_IGPU+1.5V_SUS,导致触发后0.30.53A掉电。   这两个电压对应的PG信号都属于HWPG的组成部分之一。电压未产生,芯片也就不会发出PG信号,导致HWPG0V   EC芯片接收不到HWPG会关断S5ONSUSONMAINON信号导致掉电。
    HWPG的组成电压远不止这两个,在以上表单中未出现,主要是因为:缺其他几个HWPG组成电压时,空板开机电流会明显偏大或偏小,比较容易发现问题,立即维修。所以并不把它们归于“装CPU后,触发后0.30.53A掉电”类故障。 这也是前面要强调的“前提:空板触发电流正常LL70.06A左右);加上CPU后触发0.30.4A掉电。”的原因。
    因此,将缺电压+VGACORE_IGPU+1.5V_SUS故障归为“HWPG”类。
2.  HWPG未产生或短路。     “缺HWPG”类
    除了前面提到的缺电压导致HWPG为低电平外,这里指的是电压已经产生,其电源管理芯片部分不良导致的PG不发出(即HWPG为低)的情况。HWPG信号本身测到短路,其信号当然也不会起来。
3.  缺电压部分还有:“+3V_SUS+5V_SUS未产生”和“+1.5V没产生”两种。    +3V_SUS+5V_SUS+1.5V都不参与HWPG的产生。如果只缺这几个电压,HWPG仍会照常产生。那它们通过什么途径引起了0.30.53A后掉电呢?
+3V_SUS+5V_SUS中主要是+5V_SUS起了作用,它主要给VRM芯片提供工作电压。当这个电压完全没有时,此时EC芯片仍是发出了VRONVRM芯片,但芯片没有工作电压,无法产生VCORE电压,引起掉电。
因此将“+3V_SUS+5V_SUS未产生”故障归为“VRM芯片无供电”类。
    另外得提一下,当+5V_SUS产生不足,比如只有+4V左右时,故障现象为:电流0.35A左右保持,不掉电。这显然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了。
     那么,还有个“+1.5V没产生”。       在这块板上,+1.5V主要就是给时钟芯片提供工作电压的。它没有会导致时钟晶振14.318MHZ不起振。
因此将“+1.5V没产生”故障归为“时钟异常”类。
4.   对于“时钟芯片部分工作异常”,除了上面提到的缺+1.5V工作电压,还有很多故障点,比如缺开启信号、晶振损坏、时钟芯片损坏、时钟已产生但没有送到PCH芯片等等。就因为时钟电路是一个独立的电路,包含较多的周边元器件,所以故障率也较高。
将此归于“时钟异常”类。
时钟异常,导致触发后0.30.53A掉电”本质上讲是PCH芯片缺时钟信号,PCH拉低SLP_S3#SLP_S5#信号强制关闭电压的一种保护机制。命令由PCH发出,最终执行还是靠EC
这与EC没收到HWPG信号时的动作过程是不同的:缺HWPG时,可能是由EC直接发出关闭电压命令并执行,PCH并不参与。
5.   PCH芯片不良”指的是芯片损坏、空焊等几种情况。
6.   H_PWRGOODCLK_CPU_BCLKPLTRST#PCH发给CPU的最后几个时序信号,CPU缺少任意一个都会导致掉电。CPU是通过什么信号或方式通知PCH芯片让其强制断电的?这个我以前没有思考过,欢迎大家发表各自的见解,讨论一下!
7.  最后4种:“电感PL13撞件,VCORE电压功率不足”、“ CPU座空焊 DMI总线不通”、 独立显卡的供电电压全部短路”和“PCH-BIOS芯片,EC_BIOS芯片不良”,因为维修中极少见到,我将其归于个案,仅做为补充。
    将前面的分析简单小结一下。
似乎可以将“触发后0.30.53A掉电”的故障原因分作三个大的方面:
1.        HWPG信号没有+3V
2.        PCH的三大条件中缺供电、时钟;
3.        CPU的三大条件中缺供电、时钟、复位。
注:PCH缺复位ICH_PWROK(主复位)的现象是电流保持0.38A左右不掉电。
再将表格整理如下:

未完,接下页。

网友:
第二部分:维修方法、思路

    故障点分析整理过了,接下来,再来说说具体的维修方法,或者叫维修思路。
也就是如何缩小故障范围,最终判定故障点的办法。
我个人常用的方法,自己取个名字暂且叫做“三步调试法”。
先做了个LL7主板的大致上电时序:

由时序图来看,“触发后0.30.53A掉电”这一故障现象对应的故障点散布的范围较广。从“EC发出SUSONMAINON直至“CPU得到PLTRST#信号”为止。
在讲“三步调试法”之前,先说说几点维修认识:
1.  在主板的上电时序中,将有些信号切断后,时序中止,电流会保持某个值,不掉电。而切断另外一些信号,则会立即掉电。还有些信号切断后,是掉电再自动重启再掉电,反复循环。
2.  切断EC发给VRM芯片的VRON信号,会导致时序中止。(在LL7主板上的现象是:电流保持在0.35A左右,不掉电。)这样人为切断VRON信号,非常有利于测量VRON之前的按时序该产生的电压和该发出的信号是否都已正常。
3.  切断VRM芯片发给PCH芯片的ICH_PWROK信号,也会导致时序中止。(在LL7主板上的现象是:电流保持在0.38A左右不掉电。)按照时序,在VRON信号和ICH_PWROK信号之间该有+VCORE电压产生。因此,利用这两个信号能够方便地判定+VCORE电压是否已经稳定和正常的。
另外,给PCH芯片的ICH_PWROK信号虽然被切断了,VRM给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CLKEN#不受影响,时钟芯片会发出所有PCH需要的时钟信号。因为此时主板电流保持不掉电,所以非常便于用示波器测量稳定波形。
4.  还有一个,切断给CPU芯片的H_VTTPWRGD信号,也会导致时序中止。(在LL7主板上的现象是:电流保持在0.51A左右不掉电。)此时,主板上PCH发给CPU的最后几个信号PM_DRAM_PWRGDH_PWRGOODCLK_CPU_BCLK/#PLTRST#都已正常产生。
这个H_VTTPWRGD信号常被忽视,似乎在时序图中也没见到它的身影。所以,它起作用的时间点无法准确的判定。但就实验结果来看,它似乎是在PLTRST#之后才被采用。如果我们还是遵循以前的认识,以PLTRST#为硬启动的结束。那么就不妨认为,在时序中H_VTTPWRGDPLTRST#是同时起作用的。   CPU缺少PLTRST#会立即掉电,而缺少H_VTTPWRGD则会电流保持。这是两者最明显的区别,也是我们要用H_VTTPWRGD做调试点而不用PLTRST#的原因。
5.  最后一个,取下或翘起PCH-BIOS芯片,也会导致时序中止。(在LL7主板上的现象是:电流保持在0.80A左右不掉电。)
特别声明:这只限于HM5X平台及以前芯片组主板。HM6X及以后平台取下PCH-BIOS会引起掉电。
有了以上几点维修认识,接下来看“三步调试法”就好理解了。
“三步调试法”:
第一步:
    切断VRON信号。  如果依旧掉电,则为HWPG故障。查HWPG的组成电压是否有异常。               如果电流保持,到下一步。
第二步:
恢复VRON信号,再切断ICH_PWROK信号。    如果依旧掉电,则为+VCORE电压产生异常。查VRM芯片的供电条件、芯片是否损坏、周围元器件是否异常等。
如果电流保持,测量时钟芯片发给PCH的所有时钟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则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晶振、周围元器件是否损坏等。
如果时钟正常,到下一步。
第三步:
恢复ICH_PWROK信号,再切断H_VTTPWRGD信号。    如果依旧掉电,则查PM_DRAM_PWRGDH_PWRGOODCLK_CPU_BCLK/#PLTRST#这几个信号是否有瞬间的跳变。再断电测量线路的对地二极体值,看是否短路、断线、线路上的电阻阻值是否变大。        如果线路没有问题而信号没有起来,则可能是PCH芯片不良。
            如果信号已经发出,则查是否CPU座空焊。或DMI/FDI总线是否不通,可能是CPU座或PCH芯片空焊。如有CPU带灯测试座则比较方便理想。
    如果不掉电,则考虑独显是否多处电压短路。
    自己认识有限,大概就只能说到这了。
可能很多信号名称在不同主板上会不一样,请大家注意对应。
文中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帮我指出,分析不当的地方,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
写的有点长,只好分贴发出。
本来制作的表格,可发出后格式就乱了,只好做成图片来发,所以内容有点模糊,只能这样了。
帖子的排版功能不给力,文字都堆一块,不好看了。

后面我会将做的WORD原件发出来,供大家下载,里面排版就不会这么乱了。

网友A:
word原件:
HM55平台0.3~

网友B:
楼主真给力,这么多有用的东西,供我学习了,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

ptmanager -10 严禁灌水

支持 反对

网友C:
楼主能把一个板子研究成这个样子 不简单 5几额芯片又多了一点了解

网友:
这个给力,楼主辛苦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分析的很好,以后可以作参考

网友:
HM55时序不是很清楚,一定好好拜读下楼主的大作,谢谢无私的奉献!

网友:
请问一下,CPU发出集显供电开启的条件?

网友:
支持一下不错。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给力,我也修到过HM57的和你说的几个情况,但有些也真没修好,就是量到所有好信号都有那么一点点,但就是达那个幅度,你是修统板的吧,我也是的,我的QQ.397360545,交流一下,你也可以看下我发的贴

网友:
这个好资料。一定要下载来研究研究!谢谢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一个板子研究成这个样子 不简单 5几额芯片又多了一点了解

给错分拉 我晕

网友:
  学习了  好东西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好东西,收藏起来以后用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给力,这么多有用的东西,供我学习了,谢谢

呵呵,一点小结,还请帮助在其他板上验证验证哦!

网友:
真是好贴!I系列的板子难修

网友D:
我有台HP4321S的CMOS焊盘掉了,插上电源自动触发瞬间掉电,没有测到短路,pwrgd瞬间有。大家帮忙分析下那里问题

网友E:
没见过这么详细的贴了

网友F:
真不错,楼主的技术太牛了,学习下

网友G: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这水平呀

网友(点评):
仁兄,能否把各个电感输出的电流做个统计。时序停止情况下。 想了解下各个供电芯片输出的电流,在复位前,以及复位后的电流情况。

网友(点评):
这个贴子太给力了,下载后好好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H:
一天的分都给你加了,真的很感谢楼主的无私啊

网友I:
这么好的文章,不得不顶了。
感谢你的无私,肯定花了自己不少时间来测量+写文。

网友J:
不错,只是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供电的显卡,一般就一两组显卡独立的供电。其它的电压都是直接通过其它电压转过来的。

网友K:
VRM芯片,是时钟芯片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833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K:
VRM芯片,是时钟芯片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 ...

VRM是CPU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L:
前几天有个没修出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天的分都给你加了,真的很感谢楼主的无私啊

看到你给我加了那么多分,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哦!
希望这些东西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几天有个没修出来放弃了

刚接触时维修会比较困难!
经验慢慢积累,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只是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供电的显卡,一般就一两组显卡独立的供电。其它的电压都是直接通过其它电压转过 ...

朋友说的没错,发出的5个电压中,只有4个实际使用到了。
而且,除了+VGACORE电压是PWM产生,+1.05V是线性稳压方式得到,其余的电压都是MOS管直接开关导通得到。只是LL7主板的情况。
其他的主板另有些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生意好啊!

修了这么多板子

呵呵,怕忘记,记录还是坚持下来了。
到后来,常见的故障也记得少了,只记疑难杂症。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好的文章,不得不顶了。
感谢你的无私,肯定花了自己不少时间来测量+写文。

谢谢你的支持!
以前做了些记录,积累了些方法。借助做小结,把自己以前想到的零零碎碎的东西一下子串起来,将方法体系化。自己也收获不小。
我常暗地里奢望将来能够对电子产品维修做到举一反三,一通百通。所以,时常做些总结,比较有助于找到产品背后规律性的东西。呵呵,可能心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LZ的精彩分析让我对HM5X的时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谢过

不客气的,希望有用,欢迎讨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贴早来一个星期就好了。。遇到一台HM55跑5.几掉电的,没查出问题让客户拿走了

呵呵,HM55的主板以后会越来越多,祝楼主将来能抓住每一次机会。
欢迎讨论,经验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先收藏了,很有效的资料,以后修机有个参考

欢迎验证,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错的分析啊 什么时候交流交流一下 虽然是可以修的好的 但是要我这样一大篇的是写不出来 兄台文章不错

是花了点时间。
但总结过程也是自我整理完善的过程,将以前支离破碎的想法融汇起来,有一下贯通的感觉。
自己也有不小收获。

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讨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给朋友一点建议, 在23故障案例中第4排那个是DMI总线,你可能打字太快没有看到。

谢谢朋友指出错误,确实是写错了!
呵呵,马上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这水平呀

环境加个人兴趣,再加点时间你一定行的!
希望你做的更好,走的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不错,楼主的技术太牛了,学习下

呵呵,我的水平不高,还在磨练中,希望时常有进步,大家也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这么详细的贴了

呵呵,这就放心了!
原本还担心自己啰啰嗦嗦没讲清楚,这样就好。

网友:
CMOS? 是指BIOS芯片吗?

网友:
朋友说的没错,发出的5个电压中,只有4个实际使用到了。
而且,除了+VGACORE电压是PWM产生,+1.05V是线性稳压方式得到,其余的电压都是MOS管直接开关导通得到。只是LL7主板的情况。
其他的主板另有些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HP4321S的CMOS焊盘掉了,插上电源自动触发瞬间掉电,没有测到短路,pwrgd瞬间有。大家帮忙分析下那里 ...

CMOS? 是指BIOS芯片吗?

网友:
差光多都给评分了,很多也知道,也去会查,但真的没有这么系统的做过资料,楼主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一天的分都给你加了,真的很感谢楼主的无私啊

对了,还想问个问题:
朋友在加分时的评价是“重复资料”,是不是你在哪儿还见过类似的?
难道有人和我写的一样?好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 是指BIOS芯片吗?

不是的  是CMOS电池  大部分HP机器不插电池会自动触发的

网友:
好贴啊,水平很高,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写的非常详细。修了2年的主板,现在想接触笔记本,有了楼主的这些质料,想来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么重要的资料,绝对赞一个,手头正好有一个Z360,0.5A断电的,可以参考下,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还想问个问题:
朋友在加分时的评价是“重复资料”,是不是你在哪儿还见过类似的?
难道有人和我 ...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以为是写着“重要资料”呢,就点上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相当的牛逼。。。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I 系列的 板 没以前的 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能否告诉我 楼主说LL7主板是哪种主板呢? 我想对着楼主的资料跑跑图纸不知楼主可否

LL7是广达的板号,联想的型号是Z360或G360.
图纸和点位图,论坛都已经有了,搜索一下就能发现。

网友:
敬佩楼主的技术 也更敬佩楼主的无私奉献 工厂修板子练技术

网友T:
同一个帖子只能加10分啊。。写得太好了。。还想加分。加不上了。。。

网友:
找到方法了。。在楼主的其它楼层还可以加分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T:
同一个帖子只能加10分啊。。写得太好了。。还想加分。加不上了。。。

谢谢支持,十分已经很多了,呵呵!

网友U:
文章总是说断开一些信号   请问如何实现断开呢    比如VRON     ICH PG    H-VTTPG等   H-VTTPG是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现在PCH6系列和7系列的坏板也开始多起来,期待6和7 系列的维修经验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U:
文章总是说断开一些信号   请问如何实现断开呢    比如VRON     ICH PG    H-VTTPG等   H-VTTPG是什么信号来 ...

有些信号线路中会有一个电阻,取下电阻就实现了断开;
有些信号是通过与门后发出的,翘起或取下与门就实现了断开;
有些信号,是直接从一个芯片出到另一个芯片止,如果其中一个芯片是有针脚的如同EC芯片,翘起针脚也就实现了断开;
有些信号是直通,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元器件,且芯片都是BGA封装,比如PCH芯片到CPU的某些信号。则只能找到板上走线,用刀片切断来进行断开。  对于这种情况是需要点位图来帮忙的,看电路图有点难。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文中列举的信号名,是以常见的广达主板图纸为例。不同代工厂的图纸信号标示名称会不同。所以要注意去对应。至于如何对应,呵呵,那只能靠多看图纸多修板来积累了,东西太多,无法三两句说的完。

网友:
多谢啦    明白很多了

网友:
兄弟 分析的比较透彻  很不错的分享

网友V:
手上有两片acer4738,都换过桥,上u加电到0.43掉电然后反复重启。断开ICH_PWRGD,上u电流0.56不掉,接上ICH PWRGD,断开H_VTTPWRDG还是0.43反复重启测各供电时钟都ok,没思路了。另外好板摘掉时钟晶振,电流1.08不动,但修过一台联想e42,时钟芯片缺电加电掉电的,缺SM_DRAMPWROK电流1.2几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V:
手上有两片acer4738,都换过桥,上u加电到0.43掉电然后反复重启。断开ICH_PWRGD,上u电流0.56不掉,接上ICH ...

这个情况大概要考虑PCH芯片、CPU复位、H_PWRGOOD这几个方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rd原件:

顺带将做的LL7大概时序PPT一起发了:

楼主你太给力了,分析的这么透彻,写这么多,太辛苦了,一定好好拜读!

网友:
这个真的很好 帮助很大  楼主很强大呀

网友:
楼主师承何家

网友(2013-05-14):
有客户反映z360用着经常黑屏,但机器正常运行,必须重启,是不是显卡的原因呢,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