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延长线应该注意

楼主(2013-04-14):
市面上各种USB线五花八门,太平讯达科技认为USB线不是越长越好.USB线太长有可能会导致供电不足,大家尽量接在主板上的USB接口使用,不要接机箱前面,有些人把打印机拉得很远,然后就经常出现USB设备无法识别。有时还可以打印,常常找不到原因。
好线的标准之一:
够粗,即线径大。粗线是因为线里面的4根线(2根数据线,2根电源线)线径粗,大家都知道,越粗的线电压降越小(欧姆定律,别说你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10米之外仍能带动打印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还不够。
好线的标准之二:
高密128编屏蔽编织网。仔细观察图中打红圈的部分,你会发现一些不一样,不错,专业术语叫做屏蔽编织网,只要用来阻隔外界对传输信号的干扰,密度越高屏蔽效果越好我们的主角采用128编屏蔽编织,达到最佳屏蔽效果。
好线的标准之三:
带屏蔽磁环。磁环的作用是过滤不良传输信号,减少干扰信号,带磁环的数据线才能传出稳定的信号源,这样你再连接设备的时候才不会出现一会行一会不行这样断断续续的尴尬场面了。

网友:
看来选择USB延长线学问还真大呢,以后要多注意咯,感谢楼主的专业解析。

网友:
楼主说的很到位,可是JS的线材很难分辨的。大多是绝缘外皮粗,里面铜线很细;屏蔽网几乎没有;用一坨塑料冒充磁环。所以买到好线不容易。

网友:
好用就行了,要不就看价格,在科技市场,价格越贵的线越好

网友:
现在做标准的、好的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国人只关心价格,能用就行!标准8元钱的东西,有人能做到外观一样价格4元的出货价。都说了你不山寨你会没有生意的!拼不过价格只有等死!

网友:
自己做吧,我就是自己做的线,好得很。可以带移动硬盘的。

网友:
我正准备用根USB延长的,谢谢真及时。

网友:
好像有些线里面是铁丝。

网友(2013-10-31):
谢谢楼主,买了延长的我说怎么不好使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的啊

网友:
买的都是已经做好的,难看到导线的粗细,谢谢还学习了

网友:
不看还不知道呢,谢谢了

网友:
还有这么多说法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的注意了。

网友(2014-02-27):
精辟啊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