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主板求助

楼主(2013-04-14):
一c61主板本来是PS2和USB用不了,换电容后PS2能用了,USB还是不能用怀疑桥坏。本来打算叫他加个PCI转USB,谁知道他电源有带不动负载,换电容吧,换完没测直接上主板结果把主板一个5V电容烧爆了,电开不了了。换了IO也不行!

网友:
IO芯片是W83627EHG

网友:
1117输出电压0.7V

网友:
1117明显有问题啊

网友:
明显有问题啊1117

网友:
换1117还是一样,差了下1117输出脚对地短路。追到桥旁边电容短路,判断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