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DR笔记本换主板后关机后指示灯亮风扇转 求助

楼主(2013-04-14):
华硕K52DR笔记本换主板后关机后指示灯亮风扇转 求助

装系统装了各种,试过不是系统问题
官网上,驱动精灵更新各种驱动,故障依旧

后来试着把显卡禁用,能正常关机,只要把显卡开启,关机就会出现指示灯亮,风扇转。只能强行断电。

原机进水严重,后来淘X上买的主板,换的主板。
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是主板问题么 ?

网友:
显卡还能导致这个问题呢?我们曾经修过EC虚焊导致的不能关机现象,显卡导致的没见过,加焊会起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