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会烧毁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3-04-14):
收到一台华硕K43S的笔记本,客户说这个笔记本会少电源适配器,烧了4、5个了。我还是一个新手,没这方面的经验,想请教前辈们指点下,这种一般是笔记本哪方面的问题造成的,谢谢了哈

网友:
测一下适配器接口的电压,看一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主板电路有故障,会导致电流过大,从而烧毁适配器。

网友:
你可以先问一下客户家里的电压稳定吗

网友:
电压不稳也容易烧电源

网友:
如果把适配器烧了,那说明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用你的稳压电源点上几天观察下电流是否稳定,如果用稳压电源电流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变化 去建议客户买个好点的适配器

网友:
主要是电流负载

网友:
既然是烧了几个了,估计是客户购买适配器时买的便宜货,输出电流小才引起烧适配器的,按7楼说的让他买个好点的

网友:
上稳压电源看情况啊。,找到适当的电源给他啊

网友:
是不是自己电路有问题,少了0线。

网友:
用可调电源测试是不是电脑的问题,有可能用的是假冒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