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F700死LOGO稀奇古怪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14):
HP-F700死LOGO稀奇古怪故障维修一例
   电脑启动动HP LOGO界面不动,有人要说了,可能是硬盘问题,你没有猜错,检测后发现硬盘根本没有转,换一个硬盘,OK.进系统一切正常。
   别忙下结论,把它的硬盘拿到台式电脑上检测一下看看,不好意思,它转了,检测坏道,没有一个坏道。也没有SMART表出错提示。里面的资料完好无损。又把它拿到我自用的本本上试机,还是正常。就是拿到它自己的电脑上硬盘死活不转,检测接口只有二种供:3.3V 5V正常,接口清洗过接触动良好,打开电路图,SATA接口图如下:

随便找个台式主板替换掉SATA上的4个信号耦合电容后,试机OK,用户原来的硬盘正常进系统,所有数据都在.
    笔者曾碰到过双核电脑居然不认现在的320G硬盘,那时用户是来换硬盘的,硬盘真的坏了,最后只有找个原来的旧SATA硬盘换上收钱交差了事。还有一次碰到一个买了估计只有一年多的电脑,居然不认现在的500G,只认320G硬盘,真是怪事多多。但这二种情况硬盘都是在转的。

网友:
信号耦合电容不良导致认不到硬盘 ???

网友:
对呀,这种耦合电容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可能替换的是台式机sata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上次我碰到一个方正的上网本,只支持320以下的。。。。

网友:
当然是找台式机SATA相同电路上 的电容替换,哪能随便找个电容换呢!!!!!!!!!!!!

网友A:
没转  骗分的把   由供电肯定转

网友(点评):
想问一下你出道好久了,供电正常一定转,只限于仅仅接了电源线没接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转  骗分的把   由供电肯定转

有没有人说句公道话还是大家都认为接了电源线而且数据线也接上的,只要电源正常硬盘就一定会转

网友:
这个电容不可以随便换吗?我都是随便换的啊

网友:
sata接口的电路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