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TF卡修复软件

楼主(2013-04-14):
TF卡修复软件

网友:
如何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故障啊?请楼主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软件主要修复什么故障的啊 说来听听啊 是修复坏道还是量产 还是ihuifu数据啊

网友:
是不是很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复坏道,用来格式化一些不能格式化的TF或SD

谢谢你的指点,俺下载了学习学习

网友B(2013-05-16):
能真的用来格式化一些不能格式化的TF或S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真的用来格式化一些不能格式化的TF或SD吗

是的,我试过了,还真的格了几张不能格的TF或SD

网友:
这样的话 这个软件还真应该留起来以备后用的

网友C(2015-02-01):
有一个扩容tf卡,32g实际只有4g,,想恢复到4g,,不知用什么软件可以查出内存卡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扩容tf卡,32g实际只有4g,,想恢复到4g,,不知用什么软件可以查出内存卡的主控

我也有一张这样卡不知这个工具能不能行?

网友(2015-03-07):
我有两张这样的卡16G tf   能读 不能删除  不能写入 不能格式化   这个软件有用吗?

网友:
试了,我的威刚4G TF卡,格不了
问题是能读不能删,不能格
哪位大神还有办法啊!!!

网友(2015-04-15):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对扩容修复有用吗?

网友(2015-12-15):
不能识别能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