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小问题,笔记本液晶屏的花屏!

楼主(2013-04-14):
横条纹的花屏和竖条纹的花屏哪者是屏的问题,哪者是显卡的问题,另外屏线和显存所引起的花屏一般是程什么样的,还有 分屏有没有可能是屏或者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我一般都是代换确认!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只有屏出现竖线或有其中一块出现竖线其他正常都是屏的问题 显卡引起的花屏会不规则变化不集中在一部分

网友:
那出现规则的横线也是屏的问题吗,但是我以前听别人说过横线是屏的问题,竖线是显卡的问题,对吗

网友:
出现线状的时候 可以用手在线状的头地方按一按有变化绝对是屏的问题 一般出现线状大多数是屏自己的问题 花屏有可能是排线显卡

网友:
这个哪有规律的 花屏 都是乱来的

网友:
太笼统啦,没有办法详细回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花屏现象一样,也不一定坏在相同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