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第一次画电路图,鼠标的,请大家指教,有画错的地方还请指正

楼主(2013-04-14):
朋友的鼠标线断了,自己修了一下说没修好,给我扔来了,说有空就修一下,懒得动就扔了得了,也没多钱。刚好烙铁烧着就帮手喽。
也没细看,直接将线掐断重接,接了之后发现不好用,仔细看看原来朋友自己修的时候将四条线的线序弄错了。由于每款鼠标线的颜色都不相同,重新用表测了各色线到鼠标插头的名针角,按照针角重新接回板上,鼠标死而复生了。
闲来无事,索性将这小电路画一下,正好自己还不会画电路。就是不知道画的对不对。请各位老师指点。

我没用CAD和天正电气软件,在网上找了个这个软件,呵呵,费老大劲了。

网友:
左下角的图是网上找的。这软件没这功能。一楼自己坐

网友:
修鼠标不大实际了,但是练手倒是不错。
圆口——USB口转接线路很实用。

网友:
呵呵,我不是搞维修的,只是平时爱好,自己在论坛里看贴子学了点皮毛。也就限于换个电容,测个管子什么的,纯属爱好。不靠这个赚钱。

网友A:
有个朋友开网吧的,经常帮他换鼠标的按键,一个成本不到三毛钱!

网友:
自己画图还是不会画啊

网友:
能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推荐个仿真软件

网友:
不错,至少精神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朋友开网吧的,经常帮他换鼠标的按键,一个成本不到三毛钱!

呵呵,我就是开网吧的,从修耳机开始接触这东西的,只修自家的,不接外活,后来发现这活很有意思啊,我本身上学时接触了一点,专业和这个有点擦边。不过不是主修课,说的晕头转像。万用表和烙铁的使用还记着点,就这么又捡起来了。现在修东西有点上瘾,家里四处翻坏掉扔在一边早就用不上的淘汰东西乱搞。呵呵

网友:
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软件呢!掉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