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掉电

楼主(2013-04-14):
一联想G430集显,冷开机跑码到4A掉电,如果插上电源多待机几分钟再开就直接亮机不掉电,关机拔掉电源多等一会儿再开故障依旧。没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搞了!特来求教!

网友:
估计是有地方电压不稳,看看主板有没有细微的腐蚀地方,甚至不行不开机的时候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2014-07-08):
今天也遇到一台,每次开机能用好久,第二次开机,用一会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