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原装win8系统改换成XP系统

楼主(2013-04-14):
目前联想出厂预装Windows 8的台式和一体机使用都是UEFI+GPT硬盘的组合,并且开启了安全启动,但是目前除Window8以外的其他Windows系统均不支持这种模式,因此如果需要改装其他系统,如WidndowsXP,必须工作在传统的BIOS+MBR模式下。   如果不修改任何设置,则无法正常从光盘引导安装其他操作系统。
  如下内容为出厂预装windows8改装windowsXP的具体操作步骤。

特别提醒:
1、此操作会导致硬盘所有数据清空,包括一键恢复功能也会被清除,如果需要恢复windows8系统和一键恢复功能,您需要送到服务站操作,1年内免费。(GPT硬盘转换为MBR硬盘时需要删除原来的所有分区)
2、安装windowsxP等操作系统时必须使用正版的安装光盘,这样在删除分区重新创建时,安装程序会自动把GPT转换成MBR,请勿使用ghost光盘或第三方分区工具重新划分分区,否则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安装或不能正常引导等不可预知的情况
3、如果硬盘中存有数据,您必须备份整个硬盘的数据,而不仅仅是C盘的数据(原因见第一条)
装系统最主要是是把硬盘从GPT格式转换成MBR格式
操作步骤
Bios设置 (不同机型BIOS界面可能有细微区别,请以实际机型为准)
1. 启动时不断点击键盘上的F1键,进入BIOS 界面,选择“Exit”→把 “OS Optimized Default”设置为“disabled” ,(OS Optimized Default 开关可以理解为UEFI和传统BIOS的切换);
2.提示警告,选择“Yes”,按回车键(Enter)确认;
3. 按键盘上的F9键,选择“Yes”,按回车键(Enter)确认,恢复BIOS默认值;
4.进入Startup界面,设置“CSM”为”Enabled”,按回车键(Enter)确认 (CSM:兼容支持模块 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5.设置“Boot Mode”为“Legacy Only”,按回车键(Enter)确认;
6.最后,按键盘上的F10,保存修改,选择“Yes”,按回车键(Enter)确认,保存退出。

装系统最主要是是把硬盘从GPT格式转换成MBR格式

网友A:
我听别人说WIN8改装别的系统,都需要重新刷BIOS的, 原来是这样,学习啦。。。

网友:
如果有截图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听别人说WIN8改装别的系统,都需要重新刷BIOS的, 原来是这样,学习啦。。。

恩 只是改BIOS设置,不是刷BIOS

网友:
又学了一招,楼主强人

网友:
学习了,顶你一个,原来是改BIOS设置

网友B:
谢谢楼主 这个得复制保存 以备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这个得复制保存 以备需要

有经验  也拿出来  让我们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