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楼主(2013-04-14):
我有一块板子电容爆了换电容后开机都正常就是认不到硬盘
大家帮帮我

网友:
先查SATA口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看电压、阻值。再看看有无断路的地方,在看小元件。

网友:
之前是正长的

网友:
换的是不是给硬盘接口旁的电容  去掉试试

网友:
换电容之前能点亮吗 是否可以找到硬盘

网友:
仔细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供电 对地阻值

网友:
1,四个耦合电容,2,sata模块供电,3,精密接地电阻,4换南桥。

网友:
只换CPU旁边的几个电容别的地方没有换之前可以认到的

网友:
开机有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