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板号6050A2297301-MB-A02有线不能上网

楼主(2013-04-14):
一台HP4411S 板号6050A2297301-MB-A02有线网卡能正常识别,可是网线插好检测不到.从网络口到网卡芯片的线路正常,没有断路,耦合器也换过了.现在检测就88E8072的1.8V LAN工作电压不对,图纸上标的是1.8V,但实际是3.3V.1.8V LAN的工作电压是V3 LAN的工作电压由Q1034稳压得来,而Q1034由U46 88E8072 网卡芯片4脚CTRL-25CTRL18控制.Q1034已经换过,网卡芯片88E8072也已换过.望大侠们指点一下,这个电压应该是1.8V还是3.3V,如果是1.8V应该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能认到本地连接,电压应该正常的了,会不会是附近的75欧电阻坏呢?原来那个耦合器是坏的?

网友:
是3。3伏,不可能是1。8伏

网友B:
我昨天修道一台方正的机器 就是插上网线没有反应 系统下能认到网卡芯片 系统重新装了网线接口换了 一点反应没有 左后换网卡 就好了  楼主你是不是网卡不好哦

网友:
改个网卡,省时省力

改USB的

网友:
先换一个网卡试,如果不行,1。8V,直接改一个3v过去看行不?

网友:
图上标的是1.8V,只是看电路的话又应该没有稳压的作用,可是旁边的1.2V LAN得工作电压也是一样的电路,只是控制端不一样,它却是1.2V.还有就是我换过U1022  KBC1091-NU,跟这会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修道一台方正的机器 就是插上网线没有反应 系统下能认到网卡芯片 系统重新装了网线接口换了 一点反应 ...

网卡芯片换过2块都一样的,这个机器是被上家拆了网卡芯片的,我是在HP料板上拆的2个.应该不会是网卡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能认到本地连接,电压应该正常的了,会不会是附近的75欧电阻坏呢?原来那个耦合器是坏的?

耦合器是好的,实在是美地方查了,就把它也换了.75欧电阻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