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0 的蹊跷问题-内存插槽问题

楼主(2013-04-15):
今天接了个L300,电流到0.35不动了。,CPU没电压,看到是大电容,加了几个330,依旧,,二话不说,把大电容换了,开机了,电流上去了,但是不亮机,而且电流一直升的,最后掉电了,因为是赛扬U。,觉得是散热问题,打上散热片,还是一样,电流到1.78就掉电,,搞了半天,没辙,放一边去,下午,没事做了,再拿来看看,插上内存,开机,就亮机了,不掉电了。我也郁闷怎么就好,我回想下,好像早上内存是插在下面那条槽的,现在亮机是插在上面的槽,二话不说,插下面的试试,还真是,一样会掉电。。结论。这种机器如果插单条内存只能插上面的槽子的,插下面的会掉电,不亮机的!

网友:
我遇到一台跟你查不多,内存插上面跑0.65就掉电,插下面能开机还能亮但有时候也掉电啊,大电容换过的???????现在不知道该往哪下手??

网友:
LZ的情况不奇怪,我碰到过HP的机器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换个插槽点不亮 但是不掉电  就是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