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放电后需要密码才能进,咋办?

楼主(2013-04-15):
T43 放电后需要密码才能进,咋办?

网友:
是开机密码还是系统密码啊?
开机的刷密码芯片,系统的进PE删除就可以i类

网友:
由于放电导致的密码,先刷个BIOS看看吧。如果刷BIOS无效,可能需要换I /O。因为T43这个机器比较特殊。但愿能帮到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