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m2v-tvm/s主板开机跑D3

楼主(2013-04-15):
客户拿来一台同方的主机   板子是华硕m2v-tvm/s     这块板子开机诊断卡跑到d3就不动了    cpu没有量供电     其他供电应都有   本人是小白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喽

网友:
先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换个u试试,换过后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换零件试试先先从内存开始一步步换来试试.显卡CPU照样换.最后是主板.祝你好运.高手有他们的头绪修不来就直接韩客户换坏了的零件

网友:
零件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就是板子的问题   已经给客户换了一块板子  坏板客户没要  本人想学习一下  所以想问问这主板的维修思路

网友:
bios也刷过来

网友:
对于这个D3啊。就是内存的问题。你清理清理内存插看看。是不是内存槽里面的引脚氧化了或者是虚焊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