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精英 P4M890T-M2 775针主板每天提示修改时间

楼主(2013-04-15):
ECS/精英 P4M890T-M2 775针主板显示要设置时间可电池是有电的?每天开机都提示F1............................F2....................改了时间第二天又这样了!
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查跳线帽,COMS电路

网友:
开机需要按下F1键才能进入,主要是因为BIOS中设置与真实硬件数据不符引起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没软驱但BIOS里设置是有软驱,这样就要按F1。
2、原来挂双硬盘,后来撤掉一块后却没将BIOS设置改回来,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主板纽扣电池没电。
4、Hareware Monitor found an error,enter POWER MANAGEMENT SETUP for details,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UP(监视功能发现错误,进入POWER MANAGEMENT SETUP察看详细资料,按F1键继续开机程序,按DEL键进入COMS设置)
解释:有的主板具备硬件监视功能,可以设定主板与CPU的温度监视、电压调整器的电压输出准位监视和对各个风扇转速的监视,当上述监视功能在开机时发觉有异常情况,那么便会出现上述这段话,这时可以进入COMS设置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在右面的**Fan Monitor**、**Thermal Monitor**和**Voltage Monitor**察看是哪部分发出了异常,然后再加以解决。
5、pri slave drive-ATAPI LNCOMPatible press F1 to Resume(可能是你的光驱没接好或有故障,最好在CMOS中将各IDE口设为自动)
6、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UP(按DEL进入BIOS ,在选择软驱中选择NONE后按F10保存)
7、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Press F1 to contnue or DEL to enter SETUP(cmos电池没电)
8、Warning!CPU has been changed!Please Enter CPU speed CMO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Exit!(这说明BIOS设置被冲掉了,要重新设置BIOS(又叫做CMOS设置)。开机按住“Del”键进入设置,看主板说明书。你的CPU频率是多少?在BIOS中要选好外频,倍频反正是锁定的。外频总是66、100或133,要看CPU型号,从低往高设置。如果是AWARD的BIOS设置,在首页就选Frequency/Voltage Control (频率/电压的控制),使用此菜单可以对频率、电压进行特别的设定。其中“Clock By Slight Adjust(时钟频率微调)”允许你选择CPU时钟频率。各种主板的BIOS设置有差别,可以参考自己的主板说明书进行调整)
9、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quit!
(有些主板上有个外频跳线,默认为100MHZ,还有些主板不支持自动调频.你只要进BIOS里把外频设置成你的CPU标准外频就可以了,倍频方面一般是自动设置,最好不要超频。)

如果上述解决办法都不能解决的话,你可以检查CMOS旁边电路是否有烧坏的迹象,我的机器就是因为CMOS旁边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数据不能保存!!

网友:
如果电池电压正常的话检查CMO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