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4729P出现花屏现象

楼主(2013-04-15):
经常出现花屏 显现

网友:
坐等回复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了

网友:
偏影问题,应该换下逻辑芯片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经常出现花屏,就说明有时是正常的,有时正常就说明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换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擦擦

网友A: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是电源板坏了。刚一星期左右修过一样的现像。电源板输出是电压是正常,但用示波器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有杂波。这个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是电源板坏了。刚一星期左右修过一样的现像。电源板输出是电压是正常,但用示波器可以很 ...

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
换逻辑板试试,不行就是液晶屏问题了

网友:
这尼玛 电视 连板子都买不到 坑货

网友:
花屏,故障时菜单显示的字符正常吗?

网友:
加焊逻辑板的主芯片看看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