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COM L9BG4 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4-15):
WESCOM L9BG4 液晶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一直闪,黑屏,大约1-2分钟才能正常显示,刚开机测屏供电会被拉掉,在0V到2V左右跳变,正好有同型号的液晶显示器,代换后确认故障在逻辑板上,但是一直没能找到故障点,求高手指导

网友:
屏供电MOS更换之。

网友:
我不插屏线  是正常的   我把高压板和驱动板接到另一个屏上 也是能正常显示的,这也是屏供电MOS管的问题吗

网友:
发现问题了,还是驱动板上5V电容的问题,把一组全换了,故障解决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电容 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直接该屏供电

网友:
的确,这种贴片电容漏电,击穿的现象比较多,不过这个通过万用表是可以测量得到的,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 带不起负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