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改WIN7

楼主(2013-04-15):
win8改WIN7
1 必须要先把数据备件好呀
2 把原来的分区删除了,改成MBR引导的哪种分区格式
3 以后用GHOST就行了,但有的机子必须得用安装板
4 注意像小日本的机子改了WIN7后,风扇常转的呀,这可能是驱动有问题。
以上都是个人意见,如有类同纯属巧合。

网友A:
目前还没有搞过呢,WIN8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呢!!呵呵,改天换个WIN8看看

网友:
这贴子还是转到系统区为好吧。

网友:
新东西还是要接触的,有现成的系统还是先熟悉吧!

网友:
BIOS里不用设置嘛?

网友:
WIN8改WIN7的还没有遇到过,但是也要入手研究一翻了,现在机器都是WIN8系统

网友:
有的得改BIOS  有的分区等会弄和以前的不一样要不然做完系统是不引导的

网友:
我通常都是 重新分区后 再装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有搞过呢,WIN8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呢!!呵呵,改天换个WIN8看看

我这有个WIN8镜像借你用用    呵呵呵

网友:
今天有一个哥们的电话给我 请教我WIN8怎么改WIN7糊涂不能起动 我还在想怎么会这样的,真的来了

网友:
呵呵  我在网上下了个WIN8用用和WIN7差不了多少啊,想找个正版的又不想花钱。我将机子装WIN8再加装一片触屏,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有搞过呢,WIN8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呢!!呵呵,改天换个WIN8看看

赶快找个装装啊,上次一个sony装了两天,还和客户吵了一架收了30快。。都快哭了

网友B:
上次装sony win8记得还要在bios改模式,硬盘分区还要用pq的才行,要把隐藏分区全干掉。。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多换几个系统,有的不行啊。。搞得是欲哭无泪。不是卡logo就是死机。。多换系统。。。。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  我上次也是装个索泥的 太郁闷了   换了几个系统 才好

网友(2013-05-19):
引用 网友B:
上次装sony win8记得还要在bios改模式,硬盘分区还要用pq的才行,要把隐藏分区全干掉。。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多 ...

我现在就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用自己的XP的机子装过一次WIN8玩了一天,不好用,当晚就换回了。WIN8机子装WIN7还没碰到

网友:
win8真的还没用过的说,还需要改bios?

网友:
前几天搞个联想的BIOS调半天没调好,要不进不了PE